[解决] 关于S参数仿真和瞬态仿真的疑惑

楼主(2012-04-11):
在射频分析时,一般用Spectre里的sp来分析系统的S参数,但是如果我想用tran来分析可以么?我搭了测试电路如下,用tran测出来的正向传输衰减(就是输出除以自己设置的正弦波)和S参数得到的S21不一样...请问这是为什么呢?能否用tran来分析射频电路呢?

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没有人知道的呢?

网友:
I remember that in transient the voltage source in the port is twice the voltage at the port output. That could be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the discrepancy.

网友:
用S参数分析的port是有内阻的,你的tran 没有内阻。内阻不同,当然分压也不同。

网友:
电路线性没问题,否则免谈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tran和sp的分析的确有不同的地方,在射频中还是以sp的分析为主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