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怎么让IO侧出信号pin不配线

楼主(2012-04-11):
使用EDI在Floorplan阶段要看配线性,执行trail route时,有很多IO的侧出信号pin也配线了,影响了配线性。但是这些配线实际上没必要配线,在IO内部已经配线了,在route阶段可以设置skip Route,不对这些侧出pin进行配线。但是在floorplan阶段,怎么禁止这些侧出pin配线,正确估计配线性,调整floorplan呢?我已经试过罩Route blockage了没有用,请高人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是trial route就不必在意了

楼主:
但是要看配线性啊,根据配线性调Floorpan(HM配置和留的配线空间等)。有侧出pin的配线,配线性不准确。没办法初步判断Floorplan是否OK。

网友:
如果规模不大detailroute一把看看,用结果验证你的疑问和想法

网友:
delete those net from your net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只有用detailroute看一下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