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AD芯片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2-04-11):
各位大虾,想请教一个关于AD芯片使用的问题,由于设计上的备份考虑,我想将经过中频采样的AD输出数字信号连到两片FPGA上,分别进行处理。就是将AD的输出在PCB上分两路。请问这样的设计是否存在问题?该如何应对?谢谢大家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顶啊顶,请指教啊!

网友:
没什么问题。稍微考虑一下SI即可。看digital的信号速率,如果不高layout时注意一下,两片fpga靠近一些,AD来的线靠近接受端后再分岔。如果速度比较高,在AD一侧放个buffer,然后点对点连到FPGA

楼主:
非常感谢sun_ic的建议,谢谢。采样率是50M左右,请问AD一侧放buffer的设计具体是怎样?我考虑过如果AD如果驱动不足,加个驱动芯片,但是这会引入延迟,请问是否存在这类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