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non-unate clock翻译成中文 怎么说好咧?非单边时钟么?

楼主(2012-04-12):
如题,还有重叠时钟(Overlapping Clocks
再聚合时钟(Reconverging Clocks

这些翻译出来总感觉不对劲,有没有更专业点的说法?
拜托了^

网友:
non-unate clock 意思是输出与输入无函数关系,即不相关的

网友:
请问2楼老大,什么情况会导致出现 non-unate clock 警告?
又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假如设计中确实需要这样的逻辑,综合时出现这样的警告如何处理?还是不用理会?

网友(2012-12-29):
回复 网友A:

    请问,

在dc的时候如果遇到这警告,那么给apr的时候这个时钟定义点要怎么办?还是保持原来在dc下的定义么?

网友:
有些时候类似于分频,也会报这类问题,是没有正确定义输出波形,对于异步系统这些问题都是可以WAIVE的,同步系统需要斟酌下。

网友:
    1.请问,“类似于分频,也会报这类问题”是什么意思?

   2.我有个设计,定义有分频时钟,分频的定一点是每个reg/Q端。
rtl中各个分频module 的output输出定义如下。
clk2 = (en) ? reg0/Q : 1'B0 ;
clk32 = reg4/Q ;
我的两个分频时钟定一点为reg0/Q和reg4/Q。dc报告了这个warning,不知道能否忽略。分频时钟和src clk是当做同步处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lib里面已经有non_unate或者default unate的时序时,在应用是可以忽略这个warning。如果lib里面没有的话,应该是lib的缺失

对于特别敏感的clock path,可以用case analysis将另一端固定

网友(2016-09-26):
回复 网友B:
能否告知您现在是怎么处理这样的w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