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高压buck的电流检测

楼主(2012-04-12):
对于高压输入的buckDCDC稳压器如何对功率管的导通电流进行检测,因为高压容易造成一般用于检测的管子被击穿,求指教啊

网友(2013-01-11):
一般使用电阻检测就可以啊

网友(2013-03-26):
使用电阻检测就可以

网友(2017-05-16):
回复 网友A:

   高边输入电压高,电流检测电阻上的电压不能直接给到低压管的比较器吧?如果分压下来,对比较器的失调要求很高吧?

网友(2017-08-03):
回复 楼主:

   Nice J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