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该迟滞比较器的原理~

楼主(2012-04-12):
请各位大侠分析下该种迟滞比较器的工作原理,现在只知道迟滞比较器的上阈值是由M0管确定,下阈值由M4管确定,然后具体的计算就……

网友:
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
基本的施密特触发器,翻翻书吧

楼主:
@hvpower   @windknows 谢谢二位的回复,基本的数字电路知识都忘光了,惭愧……

网友(2015-03-23):
mos管分压原理,O(∩_∩)O~

网友A(2020-08-26):
求问应该看什么书呢?之前学的都是razavi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没有逻辑电路的内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问应该看什么书呢?之前学的都是razavi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没有逻辑电路的内容,谢谢~ ...

BAKER的书有基础篇、模拟篇和数字篇三本,数字篇里应该有

网友:
正反馈导致改变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