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里修改floorplan后做eco_route困惑

楼主(2012-04-12):
求教各位,
    假如我route了一版后发现由于pre_route走线不当造成了拥塞。然后我重开一个ICC,load我route之前的design,修改了floorplan.
    这个时候怎么样才能在route之后的design里load刚修改了的design,然后再做eco_route呢?
    或者直接在当前的design里修改了floorplan后,然后eco_route的呢?但是这样需要先删除掉部分detailed route的线。
    大家是怎么做的呢?
   有点急,谢谢大家

网友:
有点绕,还是不要这么做了吧,保证 data clear

网友:
在database中替换成修改后的floorplan文件,然后导入数据再运行ecoRoute不行吗?

网友:
detailed route线不需要删吧? eco route自己会处理. 做eco时,没有专门去删被改掉的那些线.

网友:
不太明,请阐述清楚点。

网友(2020-03-24):
请教一下route之后有拥塞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