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眼图的Q因子和误码率的疑问

楼主(2012-04-12):
最近用Hspice仿真得到了一幅眼图,目的是想得到信号传输的时候误码率的一些信息。从晚上查看的一些资料来看,误码率主要跟Q因子有关,我想问一下怎样从仿真得到的眼图里面测量Q因子?
另外,很多人提到了浴盆曲线,就是误码率随着时间t变化的曲线,这个时间t应该是接收机的判定时间??那么是不是就是说Q因子是随着时间t不断变化的?那么用仪器(示波器)测到的眼图是只有一个Q因子的,这个Q因子指的是什么?是整个眼图的Q吗?
还有,也有很多人提到眼图只有一个Q,但是没有说这个Q的统计方法,这个Q是对整个眼图的统计?还是说是对中间采样时刻周围的一小段时间内的统计呢?
刚开始研究这方面,疑问比较多,望赐教!

楼主:
查了一些资料,终于弄清楚了Q值的前前后后。。很多资料上面只给出了眼图的Q值,但是没有给出它的测量或者统计的方法。。其实眼图的Q值指的是眼图最佳判决时刻的Q值(或者是对其周围的平均Q值)。
现在的问题是,我用Hspice仿真得到的眼图好像跟别人得到的眼图不大一样。上升和下降很奇怪,想问一下各位大侠,这样的眼图正常吗?

网友:
for Q2,
should be your UI is not setting

网友(2012-06-08):
回复 网友A:

    从眼图来看,应该是你的传输系统带宽较小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