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一个基本问题

楼主(2012-04-12):
请问为什么说噪声信号放大之后会淹没有用信号,输入信号和噪声不是同时经过一个放大倍数放大的吗?

网友:
Typically what we care is SNR. After certain amplification gain, the signal will not grow (or will be compressed or limited by power supply, etc.) but noise amplification continues. As a result, SNR drops. Also, all amplification circuits add noi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