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中开关驱动电路中交叉点问题

楼主(2012-04-12):
最近做的DAC的差分开关电路,最后得到了两个不同的交叉点,(得到的交叉点本来应该是相同的,不明白为什么出现不同的两个交叉点)一个低,一个高,这样无法满足电流源的交叉点要求。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有知道的帮帮我,告诉我该怎么调。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开关管的互补信号有延时差,可能就是这个延时一起的。

楼主:
两边输出电路加了电容之后,交叉点相同了,还是迷惑。。。。

网友:
把你的线路帖出来,大家看看才可以找到问题呀

网友(2012-06-26):
电路设计的问题,需要贴出电路才能进一步分析

网友(2019-07-27):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开关管的互补信号有延时差,可能就是这个延时一起的。

这个问题有解,可以在其中一路加个常通的transgate,稍微微调一下,正负两路的延时就可以保持一致了。

网友(2020-09-08):
小弟刚开始做低交叉点电路,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前辈。1.经过交叉点电路之前两个开关信号Q与QP可以接受一定的延迟吗?2.如图,低交叉点是通过不变Q,改变QP的下降时间和低电平相位宽实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