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覆盖率统计命令

楼主(2012-04-12):
最近学习vcs,也查看了vcs -h的命令帮助,在查看代码的覆盖率问题上,书写的命令vcs报错,请问使用vcs怎么输入正确的命令来统计代码的各种覆盖率,比如行覆盖率,状态覆盖率等等。比如我在vcs编译通过之后输入命令:vcs -cm line,但是vcs报错。我的vcs是2011.06正版的,还请大家指点。

网友:
编译 vcs -cm line [designfile]仿真 ./simv -cm line
用生成报告 urg -metric line -dir simv.vdb
用firefox查看 firefox urgReport/test.html

网友:
-cm line好像必须搭配另一个选项的,3个字母,叫啥忘了,家里没装VCS也不好帮你查。
反正你看它报的错误里肯定告诉你要加这个选项的。

网友:
#analyse verilog code
%vlogan -full64 -timescalse=1ps/1ps +line=all -f all.cf testbench.v
#Elaborate the hierarchy
%vcs -full64 -cm line+cond+tgl+fsm  -debug testbench
#simulate
%simv -cm line+cond+tgl+fsm
#report coverage
%cmView -cm line+cond+tgl
# If you want report in .rpt format
%cmView -cm line+cond+tgl

以上是我手工敲得,都在VCS_user_guide.pdf 中的,仔细看才行,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针对某一个简单的例子,做个小小的流程介绍,每一步的命令是什么,以及如何查看详细的各种覆盖率,我刚学这个VCS很多还不是很懂,有的命令按照help中的去敲总是报错,谢谢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否针对某一个简单的例子,做个小小的流程介绍,每一步的命令是什么,以及如何查看详细的各种覆盖率,我刚学这个VCS很多还不是很懂,有的命令按照help中的去敲总是报错,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