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C 编程中的实际问题

楼主(2012-04-12):
学systemC的菜鸟一个,请求诸位大神支援
现在我在把一个C++程序转换为systemC程序,在端口定义的时候输出是一个已经定义好的矩阵类,这样子的话如何定义端口?sc_out<>端口名字     尖括号里的端口类型和端口名字如何定义?
我仅仅是在软件级别上进行转换,如果在程序体里一个模块中调用另一个模块的功能可以吗?还是必须使用通道 借口实现模块通信?我之前看过一篇论文上面说直接在头文件定义时include<.h>,直接把需要调用的那个模块载入,这个可行吗?

网友:
sc是纯粹的C++,所以
sc_out<矩阵类名> 端口实例名
sc_out是一个port类,你必须将其绑定到一个通道上(用signal或fifo都可以)

看本基础书吧。

网友(2012-09-06):
看本基础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