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入门遇难!~

楼主(2012-04-12):
尝试在QUARTUS II 上写一个TIMESCALE

代码如下:

`timescale 100ns/10ns
module delay(din,dout);
input din;
output reg dout;
always @(din)
begin
#1 dout<=din;
end
endmodule

编译通过,用QUARTUS自带的仿真工具,结果波形 DOUT只比DIN慢了大约10ns、在我理解应该是输出比输入慢100ns,(我知道这段代码不可综合,但是可以仿真)求解答、在线等

楼主:
求高手帮忙,在线等

楼主:
是我没描述清晰还是大家都下班挤公交去了?

网友:
下班时间关注的人少,等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继续在线等,谢谢哈

网友:
你的testbench是不是还定义了一个timescale ,精度设置与你的设计里面的不一致? 如果有两个或多个,按照最小精度来计算延时。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注意到你这里写的“大约10ns”,如果是timescale有问题的话,那就应该是精确的10ns,为什么是大约呢?

建议你检查一下,你做的是不是布局布线后仿真。quatus往往在后仿上会加上实际器件的延时。
如果是后方,那么延时10ns,这个10ns是真实器件延迟,和你写#1还是#2都无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我对QUARTUS这个软件也是才学的,但是可以理解你的意思,布局布线后再仿真那么效果就相当于综合后的仿真,也就是会有布局布线的延时(小于10NS)但是代码中的延时不做处理、

那么我刚才进行了功能仿真,结果时序图 输入 输出是一样的、

我想问一下,如果要看到我那段代码的效果,用QUARTUS 自带的仿真可以实现?还是必须下载一个MODELSIM?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应该就是MODELSIM、算了下载一个研究一下,QUARTUS 自带的仿真太弱了、感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