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11.1 sp2 能否和低版本的modelsim 6.5配合?

楼主(2012-04-12):
如题!

网友(2012-10-25):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用modelsim6.5和quartus11.1sp2联合,还没搞通

网友:
问题基本解决了,两者可以配合

我用的是quartus11.1sp2,基本的方法跟之前网上提到的一样,都是加一些库(11.1里面多了一些其他的库,直接忽略了,还是用的之前的)

另外,如果仿真ROM之类的,按照网上的说法把hex文件拷贝到了仿真目录下,同时加了一个convert_hex2ver.dll文件,网上都这么说的,我也没管,基本那么做了

另外在整个处理过程中,发现好像软件会更改modelsim.ini的内容,我记得之前已经加了只读属性了,大家人为修改一下就好了,我的里面直接写成了
altera = altera
因为用了网络上写的那种写法(altera = $MODEL_TECH/../altera)反而不好使了

新手可以直接用quartus生成testbench文件,加一点激励就好了,如时钟信号就是

clock <= '1';
wait for 5 ns;
clock <= '0';
wait for 5 ns;

类似的吧,不想写也可以到modelsim里面手动激励,就是麻烦了点儿

我也是开始用modelsim,也不太熟悉,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另外,用quartus11.1sp2,需要打一个小补丁patch,坛子里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