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必须和modelsim-altera配对使用吗?

楼主(2012-04-12):
如果和一般的Modelsim的话,在modelsim中的设置工作是否很多???

网友:
同样希望能得到解惑

网友(2012-05-27):
quartus是一个集成工具,包括编译,综合,布局布线,以及简单的仿真。Modelsim是个仿真工具,如果是Modelsim-Altera版本,则这个工具已经预编译了Altera的器件库,直接仿真Altera的逻辑设计。如果是用其他的Modelsim版本,则需要将安装Quartus时目录下的仿真模型编译到Modelsim的一个库文件里面。仿真Altera的逻辑时加上-L开关调用仿真模型。

网友:
altera有自己的
那个是第三方的
所以,不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