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罗杰斯PCB 板材ADS 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4-12):
最近需要用罗杰斯板材做ADS 仿真 ,型号是5880  我想知道它的参数从哪里找,怎么输入到ADS 里面??

网友:
ads需要这么高的精度么,介点常数对了就差不多了,二维仿真不太准确

网友:
HFSS的数据库里肯定是有的

网友:
首先,购买任何商业板材,厂家都会给你板材的性能参数,当然包括电参数;
其次,不知道你是用ADS的原理图仿真还是2.5D仿真,它们定义板材的方式不一样

网友:
ADS版图原理图联合仿真很准的,什么2D仿真不准,只要是平面电路肯定差不多了多少

网友(2012-10-03):
ER=2.20+/-0.02. TAN=0.0009, T=8 TO 30MIL,
ER=1.96+/-0.02. TAN=0.0019, T=8 TO 30MIL, FOR 5880LZ
WHAT ELSE?

网友:
ADS仿真平面电路还是很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