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t关于时钟duty cycle的问题,急急急急

楼主(2012-04-12):
比如我create一个时钟,周期是10ns waveform为{0 5},该时钟经过一些组合逻辑到达一个寄存器的CK端,我该如何才能得出该时钟在这个寄存器CK端的duty cycle呢?

楼主:
怎么report出来啊

网友:
应该和root点一样的吧

网友:
report_timing不行吗?

楼主:
应该和root点一样的吧
引用 网友A:

  有解决的方案吗?跪求

楼主:
看这样行吗? 比如我create_clock -period 10 -waveform {0 5} [get_port CLK1]
             set path1 get_timing_path -from CLK1 -to FF1/CK -delay_type min_rise
                    get_attribute $path1  arrival
                    比如得到的值0.2
                     set path2 get_timing_path -from CLK1 -to FF1/CK -delay_type min_fall
                      get_attribute $path1  arrival
                      比如得到的值是0.3
                     那么这样得到的差值就为0.1,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在FF1/CK端的duty cycle了?为49%

网友:
建议用report_timing  -from CLK1 -to FF1/CK -delay_type min_fall检查结果

楼主:
建议用report_timing  -from CLK1 -to FF1/CK -delay_type min_fall检查结果
引用 网友B:

    谢谢陈大版主,这个和我那方法效果一样.这方法没错。现在写个脚本报出整个芯片级的duty cycle

网友(2016-03-17):
回复 网友B:
版主,使用max_rise/max_fall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要用min_rise/min_fall而不是max_rise/max_fall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