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2 9.0 原理图输入问题

楼主(2012-04-12):
因为是才接触FPGA,现在是用原理图输入,在教材里遇到一个器件,  貌似自己的库里面没有,是不是需要自己画啊,自己画的话,应该怎样弄, 才接触几天,VHDL和Verilog也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学都没开始学,所以先在原理图输入这练练手,求大神指教下。

网友:
原理图可以自己添加,用verilog 代码写然后生成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