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解决soft connection的问题

楼主(2012-04-12):
一个简单的layout,2个并联的nfet,用calibre extract netlist 时,出现一个warning,

WARNING:  Stamping conflictin SCONNECT - Multiple source nets stamp one target net.

然后是可以产生netlist的,但是没有nfet

这是怎么导致的呢? 搜了搜,说soft connection是因为diffusion的well导致的,如果是因为两个nfet的nwell连一起了,可这是我想要的呀.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奇怪的是,在对应的2个pfet并联的layout上,也同样有这个错误。。。

俺不是做电路的,也不是搞版图的,只是想得到netlist模拟一下,哪位给指点一下,谢谢呀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把画的版图贴上呢?这样方便讨论。你看看你有没有打衬底电位或是阱电位。比如说:你的两个并联的MOS管各自GSD端都对应上了,如果没打衬底电位或是打了没连接在一起就会有软连接的问题。软连接一般是指有两个电位是通过衬底或是阱连接的。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