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输入信号带宽越宽,放大器的记忆效应越明显?谢谢!

楼主(2012-04-12):
“在窄带通信系统中,放大器的记忆效应较弱,分析功率放大器的非线性特性时,往往不对它进行考虑。但在宽带通信系统中,随着输入信号带宽的增加,放大器的记忆效应趋于显著而不能被忽略。”

为什么输入信号带宽越宽,放大器的记忆效应越明显?谢谢!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
同求,请哪位大侠过来指点啊!!

网友:
个人认为,这是和放大器偏置电路的谐振点有关。一般来说很难把放大器偏置电路的谐振频率推到几十MHz之上,所以信号带宽大于数十MHz的情况下经常看到记忆效应。

网友(2012-10-03):
甚麼是放大器的记忆效应?

网友:
现象:两边IM3 products不对称(频域)。
原因:Cds和直流偏置电路、封装的电感产生谐振
方法:增加视频带宽, 通常为信号带宽(包络频率的3-5倍,并联电容降低总的谐振电容,或者减小电感。

网友(2018-09-27):
  一般的大电阻偏置就会有这个问题吧?需要改用包络频率下的低阻抗偏置电路才可以?

网友:
现象:两边IM3 products不对称(频域)。
原因:Cds和直流偏置电路、封装的电感产生谐振
方法:增加视频带 ...
引用 网友A:

   大电阻偏置不能用了?

网友(2018-11-07):
学习学习   期待大神讲解

网友(2018-12-22):
之前遇到过线性调频信号通过PA,使用频谱仪maxhold测量,输出信号包络出现约10dB凹陷,但使用单载波测试相同的带宽,PA的增益平坦度是正常的,不超过1dB,不知道这个现象跟记忆效应是否相关?因为当时观察到随着线性调频信号带宽降低,凹陷幅度降低

网友:
有没有人可以告知一下楼主这段话来自哪本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