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电源的衬底如何接

楼主(2012-04-12):
电路有正负电源引脚,和GND引脚,请问衬底电位应该如何接,接到最低电位负电源,还是接到GND?个人认为需要接到负电源,是否会有问题,比如漏电等等。

网友:
P衬底必须接至最负电位,哪个电位最低就接哪个

网友:
最负就行

楼主:
谢谢,那就是负电源了

网友:
什么工艺啊,带DN_well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DN_well有什么关系?

网友:
衬底应该是接到模拟地上面,避免串扰。

网友(2012-05-15):
p型衬底想要接到两种不同电位(实质不同)上去,在工艺上一定要有一层隔离出两个单独的衬底,这个起隔离作用的结构一般由nwell +nbl 或是nwell +dnwell组成。
衬底电位的接法的本质就是保证没有潜在的pn结导通的危险

网友(2022-06-01):
1、防止衬偏效应
2、防止漏电
3、防止噪声干扰
4、防止产生电源到地的低阻抗通路,从而导致整个电路的latch up
解决办法
对于PMOS管,衬底接两个电源的V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