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插入pad

楼主(2012-04-13):
请问在布局布线阶段使用的网表需不需要先在DC综合的时候就加入PAD?

网友:
DC综合时就是通过.lib文件中选pad model,等layout时则是.gds文件中选的pad,这些使用者一旦在RTL级选好PAD,等综合和layout时只需要指定相应的库文件,在不同的阶段,就OK了,其余工具会帮你做

网友:
2楼的大侠,能不能把dc中插入pad的过程讲的再详细点呢?最好能带个简单的例子哈!
再次,我先代表刚入门的同学们谢谢你!

网友:
例化啊,然后dont touch,显式得例化,比如
PIU8W xxx ( .A ( ss) , P( sfs)) ;

网友:
建个top level,里面包含pad文件和你电路的逻辑core的例化。pad里面就想4楼里讲的一样。最后在DC的constraint文件把pad设置成 dont touch属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