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的输入Balun没有匹配

楼主(2012-04-13):
最近在设计一个Balun,应用于差分PA的输入端,加了Tuning Cap之后还是不能匹配好(S11<-10dB),想了各种办法,画了好几版Balun,想改变输入阻抗还是不行,请问哪位童鞋知道,欢迎指教!

网友:
在什么工艺里面做balun

网友(2013-08-06):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说的详细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