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当中的ring oscillator phase noise

楼主(2012-04-13):
最近在做ADPLL, 在simulation里,我的ring oscillator做出来后发现phase noise 很大,转换成jitter在4GHz足足有5ps的jitter。我想问的是现在我有的仅仅是ring oscillator,那上面通过对phase noise积分所得到的5ps jitter是不是最终的cycle-to-cycle jitter?还是这个jitter会被PLL过滤些,比5ps少?

我知道peak-to-peak jitter肯定会被PLL过滤一部分,但不知道cycle-to-cycle怎么办?谢谢。

网友:
高手出来解答

网友(2012-06-14):
回复 楼主:

  phase noise 直接积分得到的jitter并不是cy-cy jitter, 而是absolute jitter
通过phase noise 计算cy-to-cy jitter时要将phase noise 进行sin调制,简单来说就是高通滤波,ring oscillator的大部分 相位噪声都会被滤除。
但这样得到的cy-to-cyjitter不一定会小,这取决于你积分的下限。

网友:
phase noise 直接积分得到的jitter并不是cycle-to-cycle jitter, 也不是absolute jitter,而是period jitter。
将period jitter对离散时间求导后就是cycle-to-cycle jitter,而不是将phase noise  进行什么sin调制,高通滤波。
因为cycle-to-cycle jitter反映了jitter的变化速率,所以它的大小对应于phase noise的高频部分,即受积分频率的上限影响,而不是下限。同时它还取决于你的vco自由震荡的频谱与pll环路增益的乘积的倒数。因为pll环路增益呈低通特性,对phase noise的高频部分基本无滤波作用,所以cycle-to-cycle jitter不会变小很多

网友:
正常的,可以滤掉很多。我现在这个只计算VCO有11.5ps,还是LC的。带入环路计算它的贡献只有0.5p,跟你滤波器的带宽有关,带内的很多都被滤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去补充一下理论知识就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了

网友(2014-12-01):
回复 网友B:

   大神,跪求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VCO主要是LOOP的高频部分

网友(2015-02-09):
Ring oscillator 受电源或地的干扰有考虑过吗?是怎么避免影响的

网友:
积分出来的是rms jitter
PLL会将振荡器低频噪声滤掉,滤多少看环路带宽多少,应该完全可以比振荡器小

网友:
VCO的PN在PLL的输出端表现出高通特性,带内的noise会被滤掉很多。
另外,直接对PN积分出来的,我理解的也是RMS jitter (或者称Phase Jitter)。

网友(2016-08-16):
PLL当中的ring oscillator phase noise

网友(2018-04-30):
   我赞成你的说法,而不是4楼的。另外我想补充点phase noise的定义和推导过程可以知道,phase noise积分出来的积分是absolute jittter,或者也可以叫Edge-to-Edge jitter,说的是时钟沿 时刻偏离理论时刻的值
cycle jitter是 absolute jitter的差分(连续时间的微分),对应到普拉斯拉变换的幅度响应就是sin^2,对应到phase noise积分,也就需要一个sin^2整形了,也就是高通了;
cycle-to-cycle jitter是cycle的进一步差分,或者说是absolute jitter的二阶差分,所以应该是sin^4整形。

网友(2018-07-09):
有没有讲jitter的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