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encounter的pin怎样固定?

楼主(2012-04-13):
各位大侠,在encounter中,对同一版图进行了两次设计,为什么最后的版图结果中的pin的位置都不一样呢?怎样固定pin的位置呢?

网友:
设置完fixed后,存为io文件

place的时候,不要它place io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完fixed后,存为io文件"     斑竹,能说的详细点么?在哪里设置fixed呢?多谢啦O(∩_∩)O~

网友A:
pin editor里面就有呀,或者你不知道怎么设置,随便摆放后存一个io文件打开看看,启发一下
你得会改io文件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斑竹了,刚刚接触encounter,完全是自学,多谢斑竹指点O(∩_∩)O~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319075-1-1.html

加油!使用上多看usergui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斑竹,再问一个问题,如果改变了core的面积,pin的位置会发生改变么?pin位置的安排与什么有关?是encounter自动放置的?还是文件已经设定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要知道pin的排列顺序是按照箭头那样排的,
其次你问的问题面积增大,pin位置会不会变,你可以发散思考,如果是不规则的FloorPlan,面积增大了,pin位置会怎么样?
pin的位置和什么有关,这个问题也很大,看你的设计而定;要和内部module的位置,外部的链接关系,以及内部数据流向等综合决定。

encounter决定还是文件决定,很想知道你所说的文件怎么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耐心解答,如果encounter的版图最终是与模拟版图放到一起的,那么  前提是先把模拟做好了,然后留出一定的位置面积给数字模块,这个时候的模拟版图已经把pin的位置大致给出来了,如  上下分布。
    然后encounter中的core面积再变大变小,pin的上下分布的位置能否保持不变呢???(第一次做的面积很大,pin上下分布;第二次缩小面积,pin都在上面了)多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需要重新load你的io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些明白了,谢谢斑竹的耐心解答,赞一个

网友(2014-08-16):
   版主,关于pin位置摆放;是用tdf文件还是io文件呢?貌似两个都行?io文件里的offset,layer,width,depth都怎么规定的,导出一个io再修改的时候对layer信息还需要改吗?还有就是offset怎么规定设置的?width,depth呢?盼回复哈,谢谢了~~

网友:
offset是对该side的起点说的;width depth是pin的size来规定的,比如0.4 0.7,那pin就是0.4x0.7的金属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PIN之间的offset间隔能自己任意指定吗?我是想等间距摆放PIN.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不叫offset,叫pitch

当然可以任意改了,其实你都不用问,试一下就知道的事

网友:
好的,谢谢版主damonzhao,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sroute布线后的core内电源线的布线层怎样调整呢,比如从M2层调整到M3层上。尝试过几个方法都没有成功,不知道版主有没有办法。谢谢啦。。

网友:
pin editor里面就有呀,或者你不知道怎么设置,随便摆放后存一个io文件打开看看,启发一下
你得会改io文件 ...
引用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想问下,这个多边形是怎么生成的呀,我只会方形的?

网友(2016-05-04):
回复 4# damonzhao 请问一下pin的状态placed和fixed区别在哪,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placed情况,pin还是可能因为优化的时候,位置被移动。
fixed的情况,pin就是绝对不动了

网友(2016-06-21):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的这个问题我现在也遇到了?你是采用那种方法确定pin的位置呢?是手动修改io文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打开你的io文件,找到你的pin名称,在pin名定义下会有placed的状态,将其改为fixed,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的文件里面只有对IO PAd的定义 ,int name 还有offset  没有看到place的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能加我qq763303761 ,发一个IO的文件给我参考修改吗?谢谢,我这里没有标准模板,我是从书上抄的一段下来,我估计里面没写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把你的IO文件给我看看怎么写的吗?我这边没有标准的文档,所以不太清楚具体格式,麻烦了,加我qq763303761把文件发给我一份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2017-05-10):
大神很多。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