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SE中调用Modelsim仿真时缺少unisim库,怎么回事?

楼主(2012-04-13):
之前在ISE中调用Modelsim仿真时没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搞得这次仿真是针对一个clk模块,提示缺少unisim库,在编译其他模块时,unisim库也是显示为empty,重新在Modelsim中编译了xilinx库,可是问题还是一样的,不知道怎么解决,求人知道!

网友:
请问你的ISE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你查看modelsim安装根目录下的配置文件,modelsim.ini看它指定的路径里面是否有你的仿真库。在编译仿真库的时候,要把这个文件的只读属性去掉。手动添加仿真库的位置也是可以的。

网友:
没有把xilinx的库加载到modelsim中

网友:
显然就是没有进行库链接,modelsim哪里会认识你ISE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