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各位大牛指导关于振荡器的多零点振荡的问题

楼主(2012-04-13):
在设计一个微波振荡器时,利用二端口负阻原理,在输出端口产生负阻抗,然后进行相应的阻抗匹配到50欧,进行阻抗匹配后,仿真得到设计频率处的输出阻抗,其实部有多的负阻,以保证起振,虚部接近于0,然后进行瞬态和谐波仿真,振荡频率并不是所设计的频率。于是,再观察整个频率段的输出阻抗,发现除设计频率处外,还有一个输出阻抗的实部为负,虚部为0的频率点。这个频率点接近仿真时的振荡频率。小弟的问题就是:1,振荡频率是不是由于上述存在多零点的情况而导致了与设计频率的不一样?
2,我的谐振网络和反馈网络是由微带线实现的,仿真时的输出匹配网络是由理想元件实现的,频率响应也是按照设计频率设计的,按照理论,其他频率的分量应该会得到抑制,应该不会振荡的,那我猜想是不是匹配网络的问题呢?
3.如果是上述原因,那请问各位大牛们,改如何解决呢?
希望大神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用负阻法设计振荡器,有源器件会在多个频点产生负阻的,设计阻抗匹配电路时的一个要求就是确保只在需要的频点满足振荡条件,其它可能产生振荡的频点必须进行抑制。

网友:
但是按lz的说法,在谐振网络和反馈网络已经做了抑制,也就是说其他可能的起振频点已经进行了抑制,1楼,怎么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教一下,其他的振荡点该如何进行抑制呢?可以通过输出的匹配网络进行抑制,还是要加入一个带通滤波的结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