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果投的期刊小论文被通知重审修改的话被录用的几率大吗

楼主(2012-04-13):
RT请问如果投的期刊小论文被通知重审修改的话被录用的几率大吗

网友:
基本没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啥?如果按上面的要求重新修改好了呢

网友:
这个要看他们给你的“审查结论”了,我当时的论文他们的审查大概结果是:理论推导基本正确,建议增加结论性内容和论文语言再润色一下(无奈英语太烂了);我就增加了一些仿真图表和描述就OK了。
如果提到你的论文观点或结论有问题的话,估计有难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下是修改意见,你觉得怎么样,我增加了仿真图来验证

只有几个方法的计算式,做了不同的简化和假设,其准确性和精度如何,没有评价?也没有实际应用效果、数据验证或与已报道结果的对比,如何说明正确和补偿性能上的进步?结论缺少性能数据和验证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从评审意见上看,你的论文问题还是很多的,如果修改的话,改动的幅度会很大;如:论文内容的新颖性如何体现?与以往报道的性能结论的直接比较,有哪些改进?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