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icc布局布线tluplus问题。

楼主(2012-04-13):
我的CSMC_05库里只有nxtgrd文件,没有itf文件和tluplus文件,我打不开nxtgrd,没法看里面的内容,请问用什么软件打开?如何才能转换到所需格式?

网友:
看过ICC介绍tluplus的文档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看过

楼主:
已解决,nxtgrd文件拷到windows系统下,用word打开,然后复制前面的itf部分,用starrc的grdgenxo命令转换格式,最后自己写个map.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也太牛了吧, snps好像没说过可以这样干. 一般是由itf-> nxtgrd&tluplus

网友(2013-06-03):
回复 网友B:

   鼓掌!!!!

网友(2020-09-16):
这么牛的吗 map文件咋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