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artan6怎么实现串并转换

楼主(2012-04-13):
在这里用spartan6怎么实现串并转换,里面的原语iserdes只支持八位的。实现的时候需要十位的
进来的数据速率是310M,出来的数据速率是62M.

网友:
我记得是可以调整的,8bit是因为你有用8b/10b编码,你自定义下,是可以的,我确定。

网友:
LZ解决了吗,同求啊

网友:
可以多个iserdes级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还是不会啊

网友:
多个级联

网友:
看看sptan3 系列的selectIO user guider,里面写的比较清楚,可以采用多个serdes级联的方式,只要你确定好主从serdes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摸索之中

网友:
Spartan6的serdes的原语你要去找到最底层的那个,一般xilinx不太愿意你这样做,有一些细节参数要调整,具体我现在也找不到了。

网友(2018-01-04):
回复 网友C:

  您解决了么,求同,524328403QQ,期待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