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delsim仿真与fpga测试结果不同的问题

楼主(2012-04-13):
哪位大侠帮忙一下,小弟最近在做电视图像处理,我发现如果在modelsim上仿真时序是对的,可是在FPGA上就要对同步信号多一个延时,否则色同步信号的相位就不会跟图像信号对上,导致图像还原出来颜色不对,可是如果按照FPGA的方式,多一个延时的话,仿真波形上数据就会错开,哪位大侠帮忙解答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你以后写代码的时候在所有的时序赋值后面加个delay,仿真的时候就能看出不同了

楼主:
会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
是不是在时序逻辑中用到了=,或者在组合逻辑中用到了<=     ?
这种错误还是经常遇到的。

网友:
是综合后仿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好像没有在时序逻辑中用到了=,或者在组合逻辑中用到了<=    哦 。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综合后仿真,是前仿!

网友(2013-03-03):
观摩一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