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系统里引入负反馈

楼主(2012-04-13):
在IC系统里引入负反馈的目的是使系统达到稳定状态。

但是引入负反馈后系统零点的个数会增加麽???
换句话说,就是引入负反馈零点是一定增加,还是有可能增加??

如果系统零点不增加,那么极点的个数不变(米有可能零级点抵消),系统又怎么能稳定呢???

困扰许久,请大虾详解!!!

网友:
Negative feedback only introduces pole, not zero, for example A / (1+A beta). If introducing zero, the system is not stable and it is not the purpose of using negative feedba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但是在信号与系统种引入负反馈可以增加系统滴zero piont

网友:
the number of zeros 有可能增加, it depends on the feedback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Typically the poles of the feedback network become zeros for the system (ignore possible pole-zero cancellation).

Do not understand your second question. But the stability of a system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pole/zero numbers but also on their positions.

网友:
这个讨论从根子上就错了。谁说引入反馈是为了稳定?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想一想零点是怎么产生的,当信号通过不同的两条路的时候,就会引入零点,而加入反馈回路后,只要回路不是理想的,那么就肯定存在零点,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就得考虑反馈网络的前馈和返馈通了,一般我们把系统的输出到输入的这个馈通看作主要的馈通,而忽略从输入到输出的馈通(事实上电路也基本上满足这一情况)因此,对于反馈网络引入的零点,如果对电路的影响不大,就可以不用管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虾,,,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