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大家,状态机的实现

楼主(2012-04-13):
请教大家,状态机是个什么电路?我在写代码的时候,尽量写很少的状态,比较复杂的逻辑好,还是很多的状态,简单的逻辑好呢?

从资源消耗好上分析,哪个好一点?

网友:
状态机一般在always块中用case语句实现。状态分的越多思路比较清晰,否则代码会很长,阅读也不方便!关于资源消耗,你可以按两种方式写个例子然后综合看看。我觉得应该是状态越少,资源消耗越少

网友:
我经常写一段式风格的状态机,自己都感觉恶心,并且一段的形式代码维护性很差,状态,输入和输出都搅和在一块,有次过两三天自己看都看不明白。。
但是这样写资源貌似能节约点。就是可维护性太差了。最近写了一个有十几个状态的状态机,差点没把我恶心死。。。
下次再写准备搞规范点,可是就是资源紧张。这太纠结了。

网友:
状态机综合出来也就是组合电路加触发器而已,建议楼主多练习思考自己写的任何代码综合出来是个什么电路(现代高速的设计对时序要求非常高,基本都是先把电路想清楚了再用hdl描述,当然,这对初学者比较难),比入写一个最简单的计数器看看综合出来是个什么样子电路试起,熟练了以后你就会弄清楚你的状态机综合出来是个什么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做复杂的算法时管不了那么多啊,一些小的部件还可以做到心中有电路,电路规模上去了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