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高压MOS管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2-04-13):
请教:高压Mos管怎么样知道它的耐压是多少?画版图的时候为什么一般都自己画而没有做成Pcell直接调用改参数就可以了呢??

网友:
看设计规则撒。
刚好相反,一般都是直接用工艺厂给的cell而不是自己画,人家那边是测试过了的,你自己画出来能保证不出问题?

楼主:
自己画的高压管。怎么知道行不行呢?DRC能过。LVS也跑不出它的参数。
可我们公司都是自己画啊。我看了几种都是自己画两个管子共源做成的cell.

网友:
耐压跟工艺参数有关,一般代工厂model文件里有,为什么高压管不能做Pcell?当然可以了,只要严格按照Design Rule画 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懂起你的意思了。其实实际上你看到的公司自己画的高压管cell也是用PDK中的cell打散后合并源漏以减小面积。因为工艺厂给的高压管都是单个器件带独自的保护环的,不打散合并的话面积会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大富人你说的是对的。他们是打散后合并的。高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model文件?我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哦

网友:
都是直接调用的啊

网友:
terry8876说的很对,一般高压管都是PCELL,你们那个公司估计是为了省面积自己重新做了个cell。想知道它耐压多少这个你要根据你的器件模型名到工艺文件或者spice model里去找对应的器件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2012-10-31):
请问哪个是耐压值?这个是smic65nm的  model。。。

网友:
在pdk里面应该有一个电器特性文件,一般是pdf的,名称大概是叫 electric CHARACTERIZATION REPORT之类的,这个文件里面会有的,包括VGS,VDS能耐多少,也就是正常工作的电压范围是多少。

网友:
樓上問的是 level 49 or 66 model 中那個是表示 breakdown ..

but 65nm 不是低壓DEVICE 嗎??

网友(2012-12-17):
回复 网友B:

回答得好!谢谢!

网友:
應該是看FAB廠提供的PCM(Process Control Monitor) Spec., 而非Spice model.

网友(2015-07-18):
Its a RVT/SVT transistor with VTH around 400mV.

网友(2015-11-08):
Pcell是工艺厂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