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零中频接收机mixer和低中频接收机mixer仿真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04-13):
零中频接收机mixer和低中频接收机mixer仿真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零中频看SSB的NF,低中频看DSB的NF吧。
请大牛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零中频看的DSBNF,低中频看SSB的NF.那输出要用耦合电容吗,输出频率是0还是多少?

网友:
输出频率看你关心点噪声还是积分噪声吧
如果看点噪声,频率不能太接近0,否则看到的1/f噪声影响很大(但在带宽内积分,1/f噪声的影响其实不算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看1—db压缩点呢,不是要看输出频率吗?具体的输出频率是多少?有个什么范围吗

网友:
你在带内选一个频率就好了呀。这个时候无所谓零中频低中频了

网友:
搞不懂零中频和低中频,零中频的频率是零吗?不是的话是多少,和低中频的区别在哪儿?

网友(2012-11-14):
不是零  载波都是有频段的 只是中心附近频率和LO一样 所以被混到DC附近

回复 网友B:

网友:
LTE系统就是所谓零中频,为了避开1/f噪声和dc offset的影响,进行OFDM调制的时候,15kHz以下是不用的。例如在LTE20模式下,OFDM基带信号带宽约18MHz,频率为-9MHz到9MHz,在DC附近是被挖空的。我认为零中频和低中频的概念并非是互相排他的。

网友(2014-08-13):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二者的区别在哪呢?积分噪声是将整个中频频带内的噪声功率带入NF计算公式么?

网友(2016-02-26):
回复 网友C:
请问哪本书上有介绍,我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