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readmemh肿么读取负数

楼主(2012-04-13):
我在modelsim中尝试用readmemh来读取matlab生成的数据,但是一旦到了负数的地方就出现问题了,之后的所有数据都变成了xxxxx,很囧,有木有哪位大哥知道怎么做啊。。。。我以为是设置的变量没有设置为signed,但是后来添加上了还是一个样儿。。。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有木有人知道呢,求教了,谢谢!

网友:
可以再matlab加上一个数,变为正数,再在verilog减掉就得啦

网友:
可以用补码表示

网友:
存的数据是补码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同

网友:
增加一位符号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厉害

网友:
定义的整数默认是无符号数,所以会出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给所有的数据加上一个偏移量,让数据都变成正数,读进去以后再减去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