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adence的Virtuoso的Edit Instance Properties窗口弹出位置问题

楼主(2012-04-14):
在画layout的时候从库里选出一个元件,放到layout上,然后选中这个元件的layout,按下快捷键Q, 这时跳出来一个可供修改参数的窗口,但是这个窗口每次跳出来的时候总是在屏幕的最左边,然后我得把它拖到中间来修改(我用的是宽屏显示器,而且是两个).怎样让Edit Instance Properties这个窗口一弹出来的时候就是在我想要的地方呢?

楼主:
木有人回复.....

网友A:
在同一个Cadence session中,只要拖一次定好位置后,下次每次打开这个Edit Property窗口都会在本次session定好的地方,不会一直从最左上角弹出的。除非你的.cdsiinit 或者.cdsenv中设置了什么固定的坐标,不过我自己也没找到这个变量可以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回去立马就试~
不过话说Cadence Session这个选项是不是在icfb主窗口下面的Options下面的Save Session这个选项啊?

网友(2023-04-26):
引用 网友A:
在同一个Cadence session中,只要拖一次定好位置后,下次每次打开这个Edit Property窗口都会在本次session ...

你这个方法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