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CSMC(0.5um)工艺库的itf或tluplus文件,多谢!

楼主(2012-04-14):
急需CSMC(0.5um)工艺库的itf或tluplus文件,用于ICC布局布线。我的库文件里只有nxtgrd的格式,而且不能打开。希望有的大神贡献一个,谢谢!

楼主:
已解决,nxtgrd文件拷到windows系统下,用word打开,然后复制前面的itf部分,用starrc的grdgenxo命令转换格式,最后自己写个map.

网友:
回复 网友A:

    nxtgrd能用word打开?楼主真是牛逼啊

网友(2012-12-17):
学习了~~
楼主方法不错,
我是用vi打开的,只要前面的itf部分就好。
就是从 “TECHNOLOGY” 到 “ end of itf file”之前的部分。删了注释符$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