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锁定异常,Vctrl 电压上漂,输出频率却不变

楼主(2012-04-14):
各位高手,小弟最近在仿真CPPLL时,出现PLL锁定异常现象,如图所示,在15us的时候,VCTRL电压已经趋于稳定,这时VCO输出频率为3.2G,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什么Vctrl电压会不停的上升,直到1.8V??难道是CP漏电?奇怪的是Vctrl上升后,照理说VCTRL电压大范围变化(从1.25V变到1.8V)频率应该变化60M左右(Kvco有100Mhz/V),可实际是VCO的输出频率却基本不变,难以解释,请各位高手指导小弟,这个问题困扰小弟很久了!!

VCTRL电压在锁定后继续上漂

VCTRL电压在锁定后继续上漂

楼主:
期待高手为小弟解惑啊~~~

楼主:
自己顶,期待高手的出现,解决小弟的疑惑~~

网友:
建议检查VCO

网友:
电压高的时候KVCO变得非常小了吗?

网友:
VCO的增益一般在锁定左右是线性的,看样子你的VCO在VCTRL到1.25V后,增益变的很低,你的锁定点应该在向后挪,12U的时候,还不是锁定.

网友:
更有可能是你电路某跟线连错了,仔细检查下吧

网友:
也想知道原因!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看出可能是某根线连错了呢??不明白“锁定点应该往后推”的意思,请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在VDD/2时 KVCO是最大的,电压增大或减小,KVCO都变下。仿真图中VCTRL上移和KVCO变化有什么关系呢??请高手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确定是VCO的问题,因为用verilogA 写的理想的VCO是不存在这个问题,且KVCO是个恒定值~~我一直怀疑是KVCO变化过大,导致环路不稳定,导师也说是环路进入正反馈了!!!

网友:
好好检查下电路,也许就是某个pmos sub floating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何以见得????

网友:
重新单跑VCO,跑在不同vctrl电压下输出震荡情况以及pss重新扫描下 Fvco vs vctrl特性曲线。这两种情况都没问题的话一般不会出现你现在的情况

网友(2012-06-08):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最后发现是的我的限频电路出了问题,你可以看一下限频电路

网友(2012-10-30):
八成是divider的速度慢

网友:
找出是什么原因了吗?分享一下,原来和学长一起设计电荷泵锁相环的时候从没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找出是什么原因了吗?分享一下,以前和学长一起做电荷泵锁相环从没碰到过这样奇怪的问题

网友(2013-02-17):
1. the duty is the same?
2. the current in VCO is increase t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