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07 流程

楼主(2012-04-14):
最近课程少,弄了个astro07 来跑跑PR,以前做过一次03版本的, 但也是不熟悉,所以有点疑问,就是在用Astro07 穿好cel以后进行bind netlist的时候(data_prep阶段),总是提示fail to excute!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好像07是综合到一起了

网友:
auVerilogToCell就可以了,不用bind ,expand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但是我这样做了之后,在打开的cell中没有看见管子,只是看见了一些之母样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Astro里面一般是不看管子的,若要看,需要你的参考库的 cell view里面含有对应的transistor级的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说错了,应该是门电路的FRAM,auVerilogToCell之后,我可以导入TDF成功,但是floorplan就不行fail了,说是没有相应的Cell!不知道怎么回事,再请问一下你auVerilogToCell之后,相关流程和注意事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