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菜鸟 请问 为什么宽铝线需要画slot啊

楼主(2012-04-14):
现在做的项目铝线很宽,超过规则中的最大,需要画slot。那为什么是画这个呢?
是不是因为工艺上的原因啊,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啊!

网友:
应力导致铝线断裂,就像你在水泥马路上,都是隔几米中路留条缝,都是伸缩缝

网友:
铜线不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铜铝都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2楼说的对
    还有一个情况是,如果金属过宽,很宽的金属不同位置的温度和压力不同,导致金属卷曲。类似于烙饼时,饼太大,受热不均匀,周围会卷曲不平。

网友:
金属卷曲之后跟氧化层的接触状态会变化

网友:
受教了,这里强人很多啊,工艺懂的太少

网友:
电流的趋肤效应。。。

网友:
都是强人啊,,受教了

网友:
有点类似热胀冷缩的原理,如果没有slot,电子密度过大易引起坍塌。metal—slot能解决这种效应

网友:
应力问题,好好查查

网友:
应该还有减缓metal dishing的考量

网友(2018-12-22):
类似于热胀冷缩

网友(2019-01-31):
据我了解是因为工艺原因吧,金属块太大了工厂是没办法做到整个都很平整,其实也不光是铝吧,金属都这样。

网友(2019-09-03):
学到了,xieixie

网友:
金属传导电流时会发热就会导致膨胀。如果是一大片金属的话就会有鼓起变形的现象从而
影响到芯片,用 slot 的话就可以防止这种现象。可以提高芯片良率以及可靠性,防止老化过快。

网友C(2022-09-26):
一个问题
工艺中写的是 Max Metal width without slotting  8kKA/12KA情况小于等于35um  25KA/35KA/情况小于80um
其中的KA指的是什么?
指的宽是与MOS管相同吗?即竖着的为宽; 或者是常规意义上的宽 也就是 我的金属35×35需要slot 而34×35是个矩形就不需要slot?

网友(2024-04-03):
引用 网友C:
一个问题
工艺中写的是 Max Metal width without slotting  8kKA/12KA情况小于等于35um  25KA/35KA/情况 ...

KA是指千埃=10的-7次方,这里是指的金属层厚度,12KA对应1.2um厚度。

网友:
两个原因:第一金属应力,芯片在工作时温度变化会很大产生的应力有可能让金属线翘边或者错位断裂。第二电流趋肤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