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位信号的综合约束问题

楼主(2012-04-14):
求助,对于全局复位信号rst_b,在综合时一般会加上ideal和dont touch network属性
请问,如果复位信号经过一次逻辑操作,rst= rst_b&signalA
用rst作为全局复位信号,那么综合时对rst_b的约束要怎么处理?

网友:
本来设rst 现在原样设rst_b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我的意思没有表述清楚,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对以rst_b信号,是不是还是一样设置ideal network和dont touch network属性
我记得network属性会使得信号有propagated的特性,所以,rst信号(rst=rst_b&signal_A)是否可以算成rst_b的network,那么就可以不用设置rst信号的ideal和dont touch network属性了?

网友:
在源头设置idea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