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问个低级问题--关于流水线中的寄存器模块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2-04-14):
在CPU设计中,寄存器模块通常都是用的时序器件,这样的话不是相当于在流水线中间插入了一级吗?

在CPU设计中,寄存器模块通常都是用的时序器件,这样的话不是相当于在流水线中间插入了一级吗?

如图所示,图中的Regfile就是是时序器件。

补充说明一下:
举个MIPS五级流水线的例子,IF,ID,EX,MEM,WB
时钟1上升沿时,在ID级输出访问的寄存器地址,但是由于寄存器模块是时序的(我的理解是:时钟上升沿输出,如下面代码所示),到时钟2的上升沿,才会输出结果;
而ID/EX寄存器又是时序的;
这样的话。ID级访问寄存器,访问结果不是需要两个时钟才能输出到EX段吗?
而且看到好多代码中都是这样写的(OR1200 、ucore )。。求指导。谢谢。。

  always @(posedge clk_i or posedge rst_i)
  begin
    if(rst_i)
    begin:INITIAL_SECTION
      integer i;
      for(i=0;i<32;i=i+1) mem <= 32'b0;
    end
    else begin
      douta <= ena?mem[porta]:32'b0;
      doutb <= enb?mem[portb]:32'b0;

      if (enc && portc != 0)
      begin

mem[portc] <= dinc;
      end
    end
  end

网友:
流水线就是靠寄存器来实现的,只是在第一个时钟上升沿慢一个时钟周期,以后再读寄存器时,同时也在往里写数据。以此类推,总的时间减少了

网友(2012-08-24):
寄存器存的是上一个cycle的值, 2号cycle 的输入在3号cycle才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