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分频得到的时钟需要对uncertaity怎么设置?

楼主(2012-04-14):
求助,在dc的时候,如果是一个分频时钟,要如何设置uncertainty?我的master时钟设置了setup和hold分别为10%clock和5%clock;
如果分频有2、4、8分频,那么需要以及如何设置这些分频时钟的uncertainty?

网友:
不设置 工具算

网友:
对于初学者来讲,上面的建议足够了
如果uncertainty里面有PLL jitter产生的部分,分频后有特别的处理,以前有帖子讨论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latency和transition呢?也是不设置吗?

网友:
latency和transition综合时一般是不用设的,因为没有实际的tre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dc的时候确实是给时钟网络加上了ideal和dont touch属性但是dc在report timing的时候,还是会把这几个属性参数考虑到路径上面,
这是否说明这几个参数还是有设置的意义的?

网友(2012-05-31):
回复 网友C:

    帅哥你分频器的code怎么写的?全部都用计数器吗?还是用2分频驱动4分频的,这样分频下去?

网友:
从来没有约束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