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块实例化遇到点问题,在线等大牛帮助

楼主(2012-04-14):
`timescale 1ns / 1ps
`include "D:/Verilog_work/add/Adder_21bits.v"

module add(
//input
ina,inb,inc,
//output
oc,result,choosea,chooseb
);
input [20:0] ina,inb;
input inc ;
output oc;
output [20:0] result,choosea,chooseb;

reg [20:0] result;
reg in_cin = 0 ;

reg [20:0]choosea,chooseb;
wire[20:0]chooseresult;
Adder_21bits add1(.in_a_21bits(choosea),.in_b_21bits(chooseb),
.sum_21bits(chooseresult),.cin(in_cin),.cout(oc));

always @(ina,inb,inc)
begin
if(ina[20] ==0)
begin
choosea = ina;
end
else
begin
choosea = {ina[20],~ina[19:0]+1};
end

if(inb[20] ==0)
begin
chooseb = inb;
end
else
begin
chooseb = {inb[20],~inb[19:0]+1};
end

if(chooseresult[20] ==0)
begin
result = chooseresult;
end
else
begin
result = {chooseresult[20],~chooseresult[19:0]+1};
end

end

endmodule

为啥我直接给choosea,chooseb 赋值的时候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这么写就不能了,加法器是正确的已经验证过

网友:
把编译的log 发上来。
另外 duv 和 testbench 激励 最好不要放在一个文件里面

网友:
有个窗口, 不点变化的那个。

楼主:
有个窗口, 不点变化的那个。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吗

网友:
确认算法有问题不 三个都需要在复数时候取反加一么

网友:
没有看懂

网友:
回复 楼主:

    chooseresult
这个信号要添加到这个always块的敏感电平列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