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语言提取PAD坐标求助

楼主(2012-04-14):
各位大大,我想用skill写脚本来提取PAD的坐标。才开始学习skill,各种函数理解不到位。求教大神,如果不flatten layout或者单独做PAD的cell的话,怎么样从层次化的layout中提取出PAD的坐标呢,具体要用哪几个cadence内嵌的函数呢?

网友:
网上有提取的程序吧,你可以看着改一下啊

网友:
最好flat掉数据,否则处理起来时间会比较久。
脚本只是提高效率,有时候没有必要追求那么完美。

网友(2013-01-05):
用diva提取pad到top层,然后再得其坐标。不会破坏原有数据,速度比较快。

网友:
cadence and laker 都自带了pad location提取工具
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还是从pr工具出text方便,

网友:
http://bbs.eetop.cn/redirect.php ... &fromuid=550746
你说的工具在cadence哪里?

网友:
分两步,先用diva DRC语句得到PAD层:
drcExtractRules(
       saveDerived(geomOr("PAD")("PAD" "drawing"))
)
然后再脚本提取坐标

网友(2013-05-04):
回复 网友A:

    能把具体的做法写个文档给我们下载吗?谢谢了

楼主(2016-04-15):
用calibredrv 的iterator函数即可提取,再配合一点tcl脚本处理。
skill太古老了,伤不起,能用tcl用tcl吧。
大部分数字layout的merge,用calibredrv配合一些预处理可以绕过opus了。
再见,OPUS。
再见,布莱恩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喜欢最后一句话

网友(2016-12-12):
赞!这种方式最好!用skill速度慢,还要打开layout。用这种方式只要对gds执行一个tcl脚本,速度快,处理方便!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能否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