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不支持opensuse吗?【已解决】

楼主(2012-04-15):
今天想用vcs mx2011调用verdi库文件生成fsdb,显示什么系统不支持什么的,是vcs不支持opensuse吗?

网友:
貌似没这么用过,只知道VCS支持VCD文件和VCD+文件,我也在关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不是系统的问题,是加载参数时错了,应该是 -P /home/tian/programs/verdi/share/PLI/VCS/LINUX/novas.tab /home/tian/programs/verdi/share/PLI/VCS/LINUX/pli.a,我把顺序颠倒了,系统只是出现下面的warning,不影响软件使用。或者在bashrc文件中加入export VCS_ARCH_OVERRIDE="linux",就不会出现下面的warning了

Warning-[LNX_OS_VERUN] Unsupported Linux version
  Linux version 'openSUSE 11.4 (i586)
  VERSION = 11.4
  CODENAME = Celadon' is not supported on 'i686' officially, assuming linux
  compatibility by default. Set VCS_ARCH_OVERRIDE to linux or suse32 to
  override.
  Please refer to release notes for information on supported platfo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