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感Q值仿真问题

楼主(2012-04-15):
从论坛上看到电感Q值仿真的方法是:
1、将center-tap接地,另一端接port。
2、进行S参数仿真(在spectreRF仿真器下哦。其他不晓得怎么做了哈)
3、在S参数结果查看的界面下,不要点击S参数,而是Z参数,分别得出Z参数的虚部和实部的波形,用虚部的波形除以实部的波形就得到了Q值。
请哪位大侠能给解释一下原理啊?

网友:
想想Q值的定义,Q=wL/R,就是阻抗的虚部比实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奥,呵呵,知道了,谢谢,再问一下,电容的Q值仿真也是按照这个步骤来求吗?

网友(2012-08-07):
回复 网友B:

   电容的Q值也可以这样仿真出来的,原理是一样的哈

网友:
好深奥哟

网友(2014-07-01):
hspice 類要如何sim 片上 电感Q值

网友(2015-12-15):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看到有些帖子是用Y来计算而不是Z,想请教下Y参数反映的是什么?

网友(2018-01-05):
大神,请教个问题,关于diff_ind这种的3端电感要如何使用呢?主要是对这种电感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不是很懂,还请大神给解释一下,如果有针对性的文章,我自己去找也可以

网友(2021-12-16):
用Y参数还是Z参数主要是根据你的等效电路来的,Q值的公式会有变化。一个是并联Q,一个是串联Q,相互之间可以转化。

网友:
另外就是要注意,单端电感和差分电感的计算公式也有不同,再深入一点,还有共模差模的区别。。

网友(2024-05-28):
同请教用hspice怎么跑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