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进行route时出现fatal error,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2-04-15):
log里面显示为:

命令窗口显示为:

这个error是在执行route_opt -initial_route_only -effort medium 时产生的,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是你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
看是不是memory不够的问题,这么多violations应该需要相当大的memo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几个版本,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送testcase到synopsys吧

网友:
1. unroutable也会这个问题,比如有huge drc violation,

2.印象中还有icc-2010.03-SP5-2, / -1 , 可以升级,

3.memory不够,

core dump 总是这么几个原因,碰多了自己就知道了

网友:
有时候是memory不够, 有时候就是大姨妈来了
我也遇到过, 换server跑, 不行把database删了重跑
还有option可以换一下
试一试
route_opt -initial_route_only -effort low
route_opt -effort medium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这几天做clock_opt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换了ICC版本后可以正常通过,但是做到route时,问题再次出现。
因为初始化时,TF文件报了很多warning,我怀疑可能是DRC问题,明天再debugg一下。
    多谢斑竹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教,准备换option多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