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紧急)

楼主(2012-04-15):
怎样用verilog实现该时序?最好能提供代码(我知道用状态机实现,延时用计数器,但写出来不对)谢谢!时序如word文档。

网友:
你最好贴图贴出来,用word下载需要2信元,大家很多不愿意下的。

网友:
你可以用100MHz频率为周期
条件1   用8个周期
条件2   用1个周期
条件3   用8个周期
条件4和5同沿
条件6   用1个周期
1个周期10ns,都符合你的条件

网友:
贴出时序图!

网友:
贴出时序图来看看!

网友:
能贴出时序图吗?不然下了又没解决就亏了啊

网友:
1. 你需要提供系统时钟频率。2. 这应该是某种类CPU接口,为什么需要状态机?
    你给的参数应该是从DATASHEET上看到的,你需要了解他的下级电路是如何采样这些信号的。
3.  如果你的系统时钟频率高于接口的速度两倍的话:
     建议第一拍打出Address,第二拍打出/CS, /WR, DATA
     如果你的系统时钟 频率等于接口的速度的话:
    一拍打出所有信号即可,以我的经验看来,条件2不是必须的。